[迅维培训中心]7月19日服务器SCSI硬盘数据恢复案例!!!

楼主(2011-07-21):
  7月19日接到金华客户打来电话,说服务器亮红灯,经检测是服务器最重要的一个数据备份盘不能正常识别!客户非常心急!我告诉客户,不要对该盘再进行任何的操作。
  当天晚上,客户从金华赶过来,晚上十点左右到达基地!
  接到硬盘后,观察外表,无明显损坏痕迹。该硬盘为FUJITSU146G SCSI硬盘,如下图:

  拿出SCSI卡,通电测试该硬盘无任何反应,初步判定不加电。怀疑电路板有故障,拿出万用表检查供电部份电路,经过检查,该硬盘+12V,供电电压约11.8V ,正常。再测+5V供电,电压为0.01-0.1V跳变!判定+5V供电有故障,继续测量给+5V供电的保险,结果其上端有+5V,焊下测量该保险开路损坏!如下图位置:

  用二级管档打+5V供电电路阻值,无明显短路。从别的电路板上取下保险后换上,裸板通电测试,正常加电。
  接上盘体,连上SCSI线缆,能进入系统,并正确识别硬盘型号。
  咨询客户原来的分区情况,这个硬盘是专门做备份盘,用户系统是win2003,没有RAID,C盘为20G,D盘为117G,最重要的数据库备份文件在D盘。
  进入系统后在资源管理器下观察,两个分区都在,但试图进入这两个逻辑盘时,提示格式化!
  用WINHEX分析,找到NTFS的DBR备份扇区,进行回写,并保存。再用R-STUDIO运行并查看,资料完整恢复。最后交付客户确认无误。晒一下图片:

这种事情,我喜欢结果,但我更喜欢过程!
最好是拍成MTV或视频上传51网盘,那应该会有更多的人加分滴。继续努力吧!

网友:
楼主,从图上看,这个硬盘的数据接口是68线的吧?也就是插座是插孔的?
我手头上有个日立的SCSI硬盘,这样的插口的,但没有转换卡,一直丢着,很浪费啊。
想弄个转换卡,有没有转IDE 80线的?

网友:
有没有转IDE 80线的?
------------------------------------
SCSI 和 IDE不是一家的,老大。。。。这个图上的转接卡也是SCSI电缆呀。

网友:
   分区打不开 提示格式化   是dbr损坏   重写dbr 好的吗 能透露一下 吗

网友(点评):
一两句话就能说的让人听懂,是不可能的。想学的话,培训吧。

网友(点评):
NTFS分区DBR的备份在分区的最后一个扇区,找到回写就成了

网友:
scsi硬盘没有做阵列?还真不多见

网友(点评):
服务器上用的很多的。

网友:
屈老师不错,人好。技术精!
不知道客户的保险为什么会坏呢。

网友:
后来问了客户,这个盘3年了没停过电。也就是说基本没休息,一直到现在光荣退役。装上保险后,读盘的声音也很大,坏道可能也不少。。。能弄出来数据算是万幸。

使我想起我们网站的SAS硬盘。。。。。

网友(点评):
服务器硬盘吞吐量大,工作时间长,时间久难免出故障。最好提前做好备份

网友:
有些硬盘的厂家为了保护硬盘PCB的主控及驱动芯片不易损坏,就在电路中加入了保险元件!保险元件损坏在日立的本盘上见到的最多!

网友:
透露下收了多少钱,我现在在基地培训呢,看看价格如何。

网友(点评):
具体不说了,单位是K。

网友:
我也有个像SATA接口的SAS盘.2.5寸的.没有卡也用不了.放在哪里可惜了..

网友:
保险坏主要是老化所致
而且不多见

老师的检查顺序和维修思路一流,希望多看到这图文并茂的教程

网友:
写的真好
烧保险的事,在笔记本硬盘中多见,台机中遇到的都是一路烧下去的

网友:
我现在 也在自己学数据恢复    不知道何时是我的出头之日啊  老师厉害啊

网友(点评):
要学好,真的很难,别用现成的软件,自己学着分析

网友:
数据恢复关键看业务量了,有量来钱到真是快。

网友:
损坏的DBR表没晒一下让大家看看啊。

网友:
为什么保险烧了,会影响盘里面的分区呢?

网友:
修DBR 用diskgen就可以了把昨天刚看看disk

网友(点评):
我用DISKGEN,都差不多的

网友:
不过我还真没见过服务器的硬盘。。。欣喜

网友:
高手你,我还没修过SCSI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