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通用电源板改成BENQ的G900WA的电源板

楼主(2011-07-21):
如题,一台明基的G900WA电源板坏了,想用通用板改了换上去,但找不出哪是12V,哪是5V如图,求解
这板的故障是现在电源板没输出,IC是OZ9938GN,第2脚是电源,电压一直跳,时高时低

网友:
这个 很简单 啊。。。用万用表 测 接线 部分 就知道了被,,先 把 地 找到,,然后 上电测,就知道 了

网友:
OZ9938GN?????????????????????????????????这个是高压板的控制芯片啊。杂是电源芯片呢。郁闷了!!!!!!!!!!

网友:
25V以上电解 大电感之后 后面有个F 保险

网友:
去补补课吧,这也不会。没法帮啊。

网友:
简单,驱动板需要什么电压,你就提供什么电压就行了,,

网友:
看 接驱动板接口上应该有5V或12V的表示, 找到后反着追线就可以,找到二极管 就可以分出来了

网友:
这扳子出来的电压是19V 5V 3.3V  没有12V的

网友:
电源板没输出你查高压板的震荡芯片工作条件???郁闷了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电源管理芯片或光耦损坏了。造成高低高的变化

网友:
驱动板用5V供电OK了

网友:
电源高压一体板,一般驱动板拉个5V就可以了,找不到可以从输出滤波电容处找

网友:
看电容,25V的是12V供电,10V的是5Vwa

网友:
这个自己学哦,再简单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