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 设置图解教程

楼主(2011-07-21):
AWARD BIOS程序图解教程STANDARD CMOS SETUP(标准CMOS设定)

用来设定日期、时间、软硬盘规格、工作类型以及显示器类型

BIOS FEATURES SETUP(BIOS功能设定)

用来设定BIOS的特殊功能例如病毒警告、开机磁盘优先程序等等

CHIPSET FEATURES SETUP(芯片组特性设定)

用来设定CPU工作相关参数

POWER MANAGEMENT SETUP(省电功能设定)

用来设定CPU、硬盘、显示器等等设备的省电功能

PNP/PCI CONFIGURATION(即插即用设备与PCI组态设定)

用来设置ISA以及其它即插即用设备的中断以及其它差数

LOAD BIOS DEFAULTS(载入BIOS预设值)

此选项用来载入BIOS初始设置值

LOAD OPRIMUM SETTINGS(载入主板BIOS出厂设置)

这是BIOS的最基本设置,用来确定故障范围

INTEGRATED PERIPHERALS(内建整合设备周边设定)

主板整合设备设定

SUPERVISOR PASSWORD(管理者密码)

计算机管理员设置进入BIOS修改设置密码

USER PASSWORD(用户密码)

设置开机密码

IDE HDD AUTO DETECTION(自动检测IDE硬盘类型)

用来自动检测硬盘容量、类型

SAVE&EXIT SETUP(储存并退出设置)

保存已经更改的设置并退出BIOS设置

EXIT WITHOUT SAVE(沿用原有设置并退出BIOS设置)

不保存已经修改的设置,并退出设置

STANDARD CMOS SETUP(标准CMOS设定)图2

标准CMOS设定中包括了DATE和TIME设定,您可以在这里设定自己计算机上的时间和日期。

下面是硬盘情况设置,列表中存在PRIMARY MASTER 第一组IDE主设备;PRIMARY SLAVE 第一组IDE从设备;SECONDARY MASTER 第二组IDE主设备;SECONDARY SLAVE 第二组IDE从设备。这里的IDE设备包括了IDE硬盘和IDE光驱,第一、第二组设备是指主板上的第一、第二根IDE数据线,一般来说靠近芯片的是第一组IDE设备,而主设备、从设备是指在一条IDE数据线上接的两个设备,大家知道每根数据线上可以接两个不同的设备,主、从设备可以通过硬盘或者光驱的后部跳线来调整。

后面是IDE设备的类型和硬件参数,TYPE用来说明硬盘设备的类型,我们可以选择AUTO、USER、NONE的工作模式,AUTO是由系统自己检测硬盘类型,在系统中存储了1-45类硬盘参数,在使用该设置值时不必再设置其它参数;如果我们使用的硬盘是预定义以外的,那么就应该设置硬盘类型为USER,然后输入硬盘的实际参数(这些参数一般在硬盘的表面标签上);如果没有安装IDE设备,我们可以选择NONE参数,这样可以加快系统的启动速度,在一些特殊操作中,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来屏蔽系统对某些硬盘的自动检查。

SIZE 表示硬盘的容量;CYLS 硬盘的柱面数;HEAD硬盘的磁头数;PRECOMP写预补偿值;LANDZ着陆区,即磁头起停扇区。最后的MODE是硬件的工作模式,我们可以选择的工作模式有:NORMAL普通模式、LBA逻辑块地址模式、LARGE大硬盘模式、AUTO自动选择模式。NORMAL模式是原有的IDE方式,在此方式下访问硬盘BIOS和IDE控制器对参数部作任何转换,支持的最大容量为528MB。LBA模式所管理的最大硬盘容量为8.4GB,LARGE模式支持的最大容量为1GB。AUTO模式是由系统自动选择硬盘的工作模式。

图2中其它部分是DRIVE A和DRIVE B软驱设置,如果没有B驱动器,那么就NONE驱动器B设置。我们可以在这里选择我们的软驱类型,当然了绝大部分情况中我们不必修改这个设置。

VIDEO 设置是用来设置显示器工作模式的,也就是EGA/VGA工作模式。

HALT ON 这是错误停止设定,ALL ERRORS BIOS:检测到任何错误时将停机;NO ERRORS:当BIOS检测到任何非严重错误时,系统都不停机;ALL BUT KEYBOARD:除了键盘以外的错误,系统检测到任何错误都将停机;ALL BUT DISKETTE:除了磁盘驱动器的错误,系统检测到任何错误都将停机;ALL BUT DISK/KEY:除了磁盘驱动器和键盘外的错误,系统检测到任何错误都将停机。这里是用来设置系统自检遇到错误的停机模式,如果发生以上错误,那么系统将会停止启动,并给出错误提示。

我们可以注意到图 2 右下方还有系统内存的参数:BASE MEMORY:基本内存;extended 扩展内存;other 其它内存;total MEMORY 全部内存。

BIOS FEATURES SETUP(BIOS功能设定)图3

ENABLED是开启,DISABLED是禁用,使用PAGE UP和PAGE DOWN可以在这两者之间切换。

CPU INTERNAL CORE SPEED:CPU 当前的运行速度;

VIRUS WARNING:病毒警告;

CPU INTERNAL CACHE/EXTERNAL CACHE(CPU内、外快速存取);

CPU L2 GACHE ECC CHECKING (CPU L2『第二级缓存』快速存取记忆体错误检查修正);

QUICK POWER ON SELF TEST(快速开机自我检测)此选项可以调整某些计算机自检时检测内存容量三次的自检步骤;

CPU UPDATE DATA(CPU更新资料功能);

BOOT FROM LAN FIRST(网络开机功能)此选项可以远程唤醒计算机。

BOOT SEQUENCE(开机优先顺序)这是我们常常调整的功能,通常我们使用的顺序是:A、C、SCSI,CDROM,如果您需要从光盘启动,那么可以调整为ONLY CDROM ,正常运行最好调整由C盘启动.

BIOS FALSH PROTECTION(BIOS写入保护);

PROCESSOR SERIAL NUMBER(系统自动检测奔腾3处理器);

SWAP FLOPPY DRIVE(交换软驱盘符);

VGA BOOT FROM(开机显示选择);

BOOT UP FLOPPY SEEK(开机时是否自动检测软驱);

BOOT UP NUMLOCK STATUS(开机时小键盘区情况设定);

TYPEMATIC RATE SETTING(键盘重复速率设定);

TYPEMATIC RATE(CHARS/SEC,字节/秒);

TYPEMATIC DELAY(设定首次延迟时间)

SECURITY OPTION(检测密码方式)如设定为SETUP,则每次打开机器时屏幕均会提示输入口令(普通用户口令或超级用户口令,普通用户无权修改BIOS设置),不知道口令则无法使用机器;如设定为SYSTEM则只有在用户想进入BIOS设置时才提示用户输入超级用户口令。

Memory Parity Check:如果机器上配置的内存条不带奇偶校验功能,则该项一定要设为Disable,目前除了服务器外大部分微机(包括品牌机)的内存均不带奇偶校验.

图 3

PCI/VGA PALETTE SNOOP(颜色校正);

ASSIGN IRQ FOR VGA(分配IRQ给VGA)IRQ即系统中断地址。

OS SELECT FOR DRAM>64MB(设定OS2使用内存容量)如果正在使用OS/2系统并且系统内存大于64MB,则该项应为Enable,否则高于64MB的内存无法使用,一般情况下为Disable.;

HDD S.M.A.R.T. capability(硬盘自我检测)此选项可以用来自动检测硬盘的工作性能,如果硬盘即将损坏,那么硬盘自我检测程序会发出警报。

REPORT NO FDD FOR WIN95(分配IRQ6给FDD)FDD就是软驱。

VIDEO BIOS SHADOW(使用VGA BIOS SHADOW)用来提升系统显示速度,一般都选择开启。C8000-CBFFFF Shadow:该块区域主要来映射扩展卡(网卡,解压卡等)上的ROM内容,将其放在主机RAM中运行,以提高速度。

图 4

最新 AMI Bios 设置全程图解

这里是设置即插即用和PCI的高级设定项目,一般用户不需要改动任何项目,都保持默认就可以了。在进行本设置设定时,不正确的数值将导致系统损坏!

6.USB Configuration(USB装置设置)

USB端口装置设定,大家一看就明白,无须多讲!只是那个传输模式里面有个FullSpeed和HiSpeed,如果大家是USB2.0的就把它设置成HiSpeed,FullSpeed是模拟高速传输,没有HiSpeed的快!

三.Power(电源管理设置)如图:

前面四个没有什么好讲,因为主板品牌不同,所以可能有些用户没有上面的选项,主要有APM Configuration(高级电源设置)和Hardware Monitor(系统监控)两个选项。

由于内容受限,接下去的写在下面。。

楼主好人啊

网友A:
1. APM Configuration(高级电源设置)

2.Hardware Monitor(系统监控)

四.Boot(启动设备设置)

本选单是更改系统系统启动装置和相关设置的,再Bios中较为重要。

1. Boot Device Priority(启动装置顺序)

本项目是设置开机时系统启动存储器的顺序,比如大家在安装操作系统时要从光驱启动,就必须把1st Device Priority设置成为你的光驱,图上设置的是硬盘,所以当系统开机时第一个启动的是硬盘,建议大家如果不是要从光驱启动,就把第一启动设置成为硬盘,其他的启动项目设置成为Disable,这样系统启动就会相对快一点,因为系统不用去搜索其他多余的硬件装置!

2. Boot Settings Configuration(启动选项设置)

这里是设置系统启动时的一些项目的!它可以更好的方便用户的习惯或者提升系统性能。

1. QuickBoot(快速启动)设置

本项目可以设置计算机是否在启动时进行自检功能,从而来加速系统启动速度,如果设置成“Disable”系统将会在每次开机时执行所有自检,但是这样会减慢启动速度!一般设置为“Enabled”

2. Full Screen Logo(全屏开机画面显示设置)

这里是设置是否开启开机Logo的设置的,如果你不想要开机Logo就可以设置为“Disable”

3. Add On ROM Display Mode(附件软件显示模式)

本项目是让你设定的附件装置软件显示的模式,一般设置成“Force BIOS”就可以了。

4. Bootup Nun-Lock(小键盘锁定开关)

就是设置开机时是否自动打开小键盘上的Num-Lock。一般设置为On

5. PS/2 Mouse Support

此项目时设置是否支持PS/2鼠标功能。设定为AUTO就可以。

6. Typematic Rate(键盘反映频率设置)

这个就是让你选择键盘反映快慢频率的选项,一般设置为“fast”

7. Boot To OS/2(OS/2系统设置)

本项目让你选择是否启动OS/2作业系统兼容模式,一般设置为“No”

8. Wait For ‘F1’ If Error (错误信息提示)

本项目是设置是否在系统启动时出现错误时显示按下“F1”键确认才继续进行开机,一般设置为“Enabled”

9. Hit ‘DEL’Messgae Display (按DEL键提示)

这个选项选择是否在开机时显示按下Del键进入Bios设定的提示,如果选择“Disable”将不会看到本文章开头的那句“Press DEL to Run Steup,Presss TAB to display BIOS Post Message”的提示,一般设置为“Enabled”

10. Interrupt 19 Capture(PCI内建程序启动设置)

当你使用PCI卡有自带软件时请将此设置为“Enabled”

3. Security(安全性能选项)

1.Change Supervisor Password(管理员密码设定)

管理员密码设定,当设定好密码后会多出几个选项,其中有一个“User Password”选项,这是用户密码设定,就像Windows的用户密码,他们可以设置成多种不同的访问权限(Use Access Level),其中有

No Access 使用者无法存储Bios设置

View Only 使用者仅能查看Bios设置不能变更设置

Limited 允许使用者更改部分设置

Full Access 使用者可以更改全部的Bios设置

还有几个常用的选项

Clear User Password 清除密码

Password Check 更改密码

2. Boot Sector Virus Protection(防病毒设置)

本选项可以开启Bios防病毒功能,默认值为关闭“Disabled”。

五.EXIT(退出Bios程序设置)

退出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但是有一个更快捷的方法就是不管在那个设置里面我们都可以随时按F10保存退出!

最新 Award Bios 设置全程图解

六。PC Health Status(计算机健康状态设定)

这里的具体设置也不多讲了!前面的AMI Bios设置的文章里面已经详细的说明了!还有一些其他的COMS设置这里也就不再赘叙了,都是一些很简单的设置,大家只要看中文解释就能理解。

楼主英文好啊

网友(2011-10-29):
建议楼主 以附件的形式传上来

网友:
哇塞...这么全面爱死你了楼主...

网友:
这个学习了,貌似DELL的笔记本是树状的菜单 不一样

网友(2012-04-09):
引用 网友A:
1. APM Configuration(高级电源设置)

2.Hardware Monitor(系统监控)

够详细的了,这些都了解了,bios设置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受教了 谢谢资源

网友:
笔记本bios没有这么多设置的飘过

网友:
这个号东西,找了好久没找到,在这里找到了

网友B:
受教受教。啥时候BOIS要能都改成中文就最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APM Configuration(高级电源设置)

2.Hardware Monitor(系统监控)

看的头都晕了

网友:
收藏了,对了有hpbios没,我找了很久没找到,有的话加我好友,聊

网友(2012-06-19):
右键,图片属性是这样   cimg.163.com/catchpic/5/55/**************
所以内容跟图片全是从这个网站转载过来的~

网友:
这教程对新手来说是必须的,,,但这些基本是台机的主板的吧。。笔记本的有差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受教受教。啥时候BOIS要能都改成中文就最好了!!!

现在很多主板的BIOS设置已经有中文语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APM Configuration(高级电源设置)

2.Hardware Monitor(系统监控)

兄弟,你受累了。!

网友:
受教了,之前改BIOS基本靠猜旁边的注释,很多都不敢改。

网友(2012-10-28):
太棒了,只是刚接触得慢慢消化,支持LZ

网友:
受教受教。啥时候BOIS要能都改成中文就最好了

网友(点评):
我也有同感啊。。。英文是鸟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