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5536 无电流,菜鸟 求助

楼主(2011-07-21):
机器为进水二修机,插上电源,电流为0,判断为待机电路的问题,如图 待机3v、5v均为0,17脚电压18v,  4、5脚电压5v   18脚电压5v   16脚电压3v,   1脚电压是0,不知道这个1脚是什么功能,给1脚强加3v电压,电流显示为0,01A。但还是不开机,更换过U19,故障依旧,现在发现这个现象:3v、5v对地阻值为155欧和196欧(我认为是正常)可是,插电、断电,量3v、5v对地就只有10多欧的阻值了,而且两者之间的阻值也只有20多欧,过10多分钟再量,阻值又正常了,取下南桥和IO,现象一样。4个场管也换了。图上有标的电压都正常。请高手把把脉

网友:
你说的那现象是正常的,你有量过5V和3.3V的开启信号电压是多少,EN1和EN2。再仔细查查供电都到位没有。

网友A:
谢谢你,不知道en1和en2是什么作用,量了都没有电压,还有5v、3.3v开启信号是不是就是场管的第四脚啊?都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不知道en1和en2是什么作用,量了都没有电压,还有5v、3.3v开启信号是不是就是场管的第四脚啊?都 ...

应该是11和24角,如果没有就先把它修好。

网友B:
en1 en2 是3  5 v的开启信号

网友:
谢谢楼上的大师,就是en1和en2引起的,现在3 5v有了,吧南桥张上去看看好没,不行的话再向你们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en1 en2 是3  5 v的开启信号

还正是这两个信号引起

网友:
EN1 EN2是U19的开启信号,如果这2脚没电压,U19不会开启3V 5V的产生。另外,14和21脚也必须正常。

网友:
装上南桥,一切正常了,烤机没有如何问题,感谢楼上的几位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