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ep31-ds3l档DD

楼主(2011-07-21):
一块技嘉ep31-ds3l档内存,诊断卡c1-ee-cc-dd就停了,并伴有一声报警。测各个电压都正常,测的内存时钟的时候发现没电压(由于是数字示波器无法测到)。此板内存时钟是由一个单独的时钟IC  ICS9P946AFLF提供
根据电路图测条件,测到FBA和FBB时发现只有0.05MV的电压,不知道正常否。此芯片所有的输出均无。手头没有同型号的IC无法代换,坛友们帮忙参谋一下,到底是不是它坏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南桥有问题,上次就碰到一块这个现象,换南桥才得

网友(点评):
内存不是北桥控制的吗,为啥换南桥?

网友:
这应该是副时钟芯片。。。你看主时钟芯片有没有输出振荡信号过来列。。。

网友(点评):
你老师是谁啊???intel芯片组带辅时钟的???把你师父叫出来打一顿。。

网友:
哇靠。你竟然有图纸啊。哪里来的啊?我看很多人维修主板都没图纸的

网友(点评):
你想要吗。。MSI 技嘉的我很多

网友:
有图纸吗能给一份吗

网友:
图纸啊给图纸啊啊。。。。

网友:
查一下系统控制总线!

网友:
老大 把图发给我好不??

网友:
查下 ICS上SMBCLK及SMBDATA正常否, 這是正常工作的條件之一, 當然供電電壓必須先正常才行.

网友(2011-08-26):
是不是北桥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