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水牛PP400EAA电源问题请教

楼主(2011-07-21):
楼主,你好。我的电源也是PP400EAA的,用着用着开不起来了。拆下电源,测量待机状态下,待机5V,PS-ON的5V都正常,短接PS-ON后电源无输出,只有5V电机电源,插电的一瞬间,风扇转一下立即就停了。我查双整流二极管后面都正常,测二极管三极管也都正常,电容无鼓包爆浆的,换过LM339和SG6105DZ后还是照旧,请教楼主,你的什么故障,怎么修好的,我的会是哪里短路了。短接PS-ON后测的SG6105各引脚电压和你测的一样。

网友:
向“海参”请教的,如果别的哪位大侠能帮俺解决问题,同样不胜感激。

网友:
这位大哥!你是不是发错帖了?339不可能与SG6105DZ组合的!SG6105DZ是单IC,此IC已经集成了339的功能!如果有这样的板请这位大哥上传一张图片上来”请不要PS“

网友:
好的,今天出差,回去后吧照片发上来,多谢。

网友:
金河田的s-328就是sg6105+339

我帮楼主补图

网友:
       这种组合常见,我这里有2种其中金河田一台。还有杂牌一台,你讲的情况,刚修好一台可供您参考,故障情况基本相同,费力不少,修了几次,换了多种配件,都不行,还是通过工作原理模拟办法把故障找出来,IC,三极管,肖特基管,都正常。原来是有5组滤波电感线圈短路了,〔不是简单漏电〕保护了引起,该线圈很粗漆包线Φ,1.2MM三根,Φ0.5MM2根,五根穿绕,外边用纸条封牢,只看见两侧线圈,外观良好,有封胶的地方。把封胶的地方挑开,发现了秘密:原来封胶腐蚀了漆皮,发了铜绿锈,跳火引起了线圈间短路。类似显现管偏转短路状态。解决很容易:线圈拆开,把腐蚀的地方用热缩管套好,即可装回,问题解决。这种现象之后遇到多例,这种胶水腐蚀现象可能是通病吧,不妨往这方面查一查,供你参考。

网友:
两个主变压器开关管查过没有,那两个开关管出问题也会无输出,还有它旁边的整流二级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