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南北桥供电电压

楼主(2011-07-21):
南北桥有好几个供电电压
北桥 2.5v                                     vcc_ddr
       1.8v                                     vcc_1.8v
       1.5v                                     vcc_1.5v
       1.2v                                     vtt
南桥 5v待机电压                            vcc5sb
       5v                                        vcc5
       3.3v待机电压                         vcc3sb
       3.3v                                     vcc3
       1.8v                                     vcc_1.8s
       1.5v                                     vcc_1.5s
       1.2v                                     vcc_cpu
这么多看了都让人头晕,它们具体都是什么作用啊?
为什么我在自己的板子上不能全部测出来啊?

网友:
这个要有一定的资料才可以测的,比如假负载,还有就是PCI槽、PCI-E槽的针脚定义。应该就可以测得出一些电压了。

网友:
有些电压并不是一定要有的,这个只是提供参考的,比如说你找到了某个特别的电压,从来没见过的,就要考虑这个电压有没有问题了

网友(2012-04-27):
去学校学老师说南桥北桥有两组或两组供电基本上是正常的了..不知道是怎么测....桥供电那场管那边就好测...还有桥的时钟复位那两个地方有点难....

网友:
数据只是参考,还是得参照实际电路来测比较容易学会!

网友:
我只知道测南桥边上的贴片电容。

网友:
想学好就在迅维网下载图纸 一个一个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