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故障(解决了)

楼主(2011-07-21):
今天有个客户来说他的摄像头黑屏(摄像头是从另一台机拿过来的,一直在用,应该没问题),要我去看看。我去到打开他的电脑,在我的电脑里双击摄像头图标,打开后显示一个黑框框,但可以照相,画面也很清晰。跟着上Q打开视频,可以看到画面。以为系统有问题,立刻重装系统,但重装后一样。安装一个视频录像软件一试,可以看到画面和录像,但画面很模糊。没办法了,拿了3个新的摄像头来,换上去,结果一样。后拿回店里,CPU和显卡都换过,故障一样,刚好手上有一块一样的主板,把他的CPU、内存、显卡放在自己的板上,接上自己一个6G的IDE硬盘,开机重装系统,系统装好后接上摄像头一看,有画面了,连忙换上客户的主板开机,摄像头有画面了,而且很清晰。问题就出在那硬盘上。不明的是为什么摄像头黑屏会跟硬盘有关系,那硬盘用得好好的,用MHDD检查过连个绿点都没有,读写速度也没问题,请问有人知道原因吗?

重写MBR,重新分区就搞掂了

网友:
冲突吗 ?做过一次是换主板后和手写板冲突的。后来换了手写板驱动版本就好了。
用原来的主板就没事,郁闷

网友:
扫硬盘,或重写MBR

网友:
视频还跟硬盘MBR有关系啊,  第一次听说,学了,希望自己能碰到一次。

网友:
问题是千奇百怪

网友:
驱动问题

网友:
可能是驱动问题吧.

网友:
还以为是硬盘问题呢,最后原来还是系统问题。重写MBR搞定了,用DM分区还不错的

网友:
稀奇~去买张彩票吧!!!!!!!!

网友:
怪事天天有啊,不过貌似这种问题的话,客户也不会让你把电脑抱回来修啊,可以拍照可以聊QQ,他还为啥要修呢                                     楼上的,现在普通用户都是无驱摄像头了,用得上驱动吗?

网友:
还是想不出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我笔记本电脑根楼主的情况一样,也是HDD的问题?

网友(2011-09-16):
感觉有点奇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