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5S不触发

楼主(2011-07-21):
HP6535S AMD CPU、南北桥,5V 3V待机电压有,开机按钮有3。3V,开机用示波器测SLP—S3#—3R瞬间有高电平,+5VS、+3VS跳下后无,电流微微跳动且电源接口灯闪8下后熄灭。

网友:
测一下IO有没有输入,再看看IO输出信号给南桥没有?

网友:
查看后继有无短路····查看其他地方是否短路

网友:
南桥坏了

网友:
加焊一下NB试试,

网友:
这种应该是有一个电压不正常,保护了

网友:
加焊NB试试

网友:
是不是被雷打了哦,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电流多少有没有说,看看,后级有没有短路的 +5VS +3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