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0 过完logo后白屏

楼主(2011-07-21):
如题,机子正常使用没有磕碰,摔落,没有进水,开机很正常,不死机不重启,可以进bios,可以选快速启动选项,但就是不能引导,一过完bios就无数据,灯管亮,没有任何反应,换过硬盘,内存依旧,拔掉硬盘用优盘也不引导,这个本bios爱坏,不知道这种情况跟bios有关吗,手头没有编程器啊,刷不了啊,不知哪位遇到过同样的情况请教了!!!

补充内容 (2011-7-22 12:39):
已经搞定了,刷完bios就ok了,大家以后遇到这种问题可以试一试了。

网友:
只有先刷BISO看看

网友:
bios如果有需要的可以找我

网友:
   这破机器BIOS就老爱坏

网友:
学习了。白屏原来也和BIOS相关。

网友:
以前一个T60也这样  刷完BIOS也没搞出来

网友:
还有北桥爱坏,我遇到过加载不显卡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