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2,7脚,12-14V跳

楼主(2011-07-21):
3842,7脚,12-14V跳,换过,3842,场管,0。33Q电阻。求教还有什么地方查查

网友:
3842工作了,但开关变压器没有反馈过来工作电压,,而300V通过降压的电压带载能力不够,所以表现7脚电压在变化,,
但也可能是电路保护了,,使得7脚没有得到正常的工作电压,,

网友:
检查6PIN到NMOS G极之间的电路,检查3842供电电路。

网友:
换7脚的虑泼电容一般都可以好

网友:
7电压跳动,请查开关管G稳压管、3脚与0.22电阻连接的1K电阻。

网友:
3842,3脚电阻1K,6脚22-47欧,7脚电容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