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判断集成网卡芯片坏掉

楼主(2011-07-21):
本人新手求解  判断网卡芯片~坏掉的方法·

网友:
有很从种 可以从外观 可以从阻值 可以从感觉上来断定
外观 相信你会明白的
阻值就直接早网桥到网卡那一端
感觉  这不是一般人可以断定出来的

网友:
如果烙铁功夫可以的话,拆下,如果ok了,那就说明是这个问题了
如果不ok,最后再装回去呗

如果是新手,怎么可能查下网卡芯片啊,就算是好的也会拆废的

网友:
最简单的。。能上网就是好的。。不能正常上网就是坏的。。

不能上网也不一定就是网卡芯片是坏的啊,不能上网有很多原因的,你是在误导人家,摆脱, 别这么这,很容易让新手钻进死胡同的

网友:
量旁边的阻止呗

网友:
   拿个PCI网卡装上一试就知道了。简单的很啦。而且不用修。

网友:
我是靠摸, 摸它的温度是不是异常!

支持,我判断网卡芯片是否坏掉就是去摸网卡芯片,温度过热就直接换掉,

网友:
不好判断,我见过好多外加网卡能上网,集成的重装配机光盘的驱动也不行,但重装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看开机时的 中断里有没有认到网卡 。没有认到一般也是网卡坏了

网友:
找他的工作条件啊,工作条件满足了说明就是他坏了,如果有经验的话,一般简单的测一下,或都一看二摸

网友:
打烂它就是坏的

网友:
一看。二摸,三测。。。

网友:
这个靠的事多次尝试积累的经验力的,一般可以加个独立的网卡。

网友:
我一般是外接一个网卡试的。如果外接网卡能正常上网,集成的坏掉无疑!

网友:
测他的第一脚和最后一脚的对地阻值,相差不能超过10

网友(2012-05-10):
看看MINI槽的13脚的对地阻织

网友:
当说判断,也不好说,具体还是要看现象,比如网卡灯常亮,,电脑没有显示到网卡,就要看了

网友(2012-08-06):
这个不好说,专业的能检测,不专业的去摸摸,烫的很肯定不行,有个板子把网卡芯片更换了还是不行,正在学习呢,哈哈

网友:
看设备管理器有没有过认出来,如果没有基本就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