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32

楼主(2011-07-21):
  东芝 M332的机器   开机过了LOGO 就死机了 刷了BIOS   故障依旧  换了条内存到进系统界面就死机了  求高手指点

网友:
先换个硬盘看看 再有把连接网卡与主板的连接线不接再看看 遇到网卡芯片坏了开机不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