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通电一闪即灭故障求解

楼主(2011-07-21):
一联想原装机主板(945GZG),取掉CPU4针供电线,能正常通电,接上CPU4针供电线后开机一闪即灭,打4针12V对地阻值正常,现所有供电管取下,电容全取,包括贴片电容都取了,学有主供电IC。辅供电IC全取,串口供电IC也取了,故障还是一样,打北桥的电感和电容也没短,有32欧的阻值。请高人指点还有那里要测的呀?

网友:
别是CPU问题啊!!

网友:
最好是用示波器看有没有一闪波!

网友:
可以换一个CPU电源芯片来试试吧!仔细看下还有没有地方有短路的。

网友:
现在CPU供电IC都取下了还是一样,测4针12V对地为无穷大了,还是一闪即灭

网友:
应该是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