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K42A 无故不开机 EC-ON 始终起不来

楼主(2011-07-21):
联想昭阳K42A
板号 LA-3541P
无待机,测+3VALW对地023,烧鸡换掉SB后对地正常。但是+3VALW 与 +5VALW 没有
产生,测试8734A的条件都满足,更换后正常产生待机001     可恶的事发生了,触发无
反应。ON/OFF#正常跳变 51_ON#跳变  18V-0V-18V 继续找到EC_ON 始终是低电平。。
触发后EC_ON为高电平才正常。。。

此信号来自EC的Pin41   实测无任何跳变

EC的工作条件也都测试过了,都正常,可能还有漏掉的引脚,个人能力有限,还请维友
们帮忙分析下

唉,EC上面那么多的GPIO定义 。。不知道该换EC还是刷BIOS,刷的话没编
程器,换EC的话需要订货,地方小真蛋疼

网友:
EC问题,换个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是有的话我就直接给换了

要不你把EC-ON这个脚,挑起看看有没有电压

网友:
对啊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你把EC-ON这个脚,挑起看看有没有电压

试过了,还是低电平。准备订925了

网友C:
是的,你先把EC_ON这个脚撬起来悬空,看是EC没发出这个高电平信号,还是后级给拉低了。BIOS程序问题是有可能的。维修必要的设备还是要具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你先把EC_ON这个脚撬起来悬空,看是EC没发出这个高电平信号,还是后级给拉低了。BIOS程序问题是有可能 ...

都早就试过了,没用。已经订EC了

网友:
楼主在哪里啊  条件讲的那么差

网友:
你放电试下    我有一个板子 做了南桥  拖了EC 是带上CMOS电池干的    干好后  触发  BTN信号只下去不上来  放电好了   不过还有一块  天生  BIN信号只下去不上来   没者了 没修 还放在那里

网友:
那就只能换EC了

网友:
实地了,那里高手如云,这个好像问题也不算大吧

网友:
其实楼主自己都判断EC有问题了。。只是没配件就像有没有别的办法。。。不过我看到一帖子。。给你贴过来给你看看。。。有没有借鉴的地方。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94211

网友D:
楼主 我山西晋城啊  修好了吗

网友:
如果EC-ON 加它加个高电频呢.

网友E:
查查EC_ON的来路啊

网友:
应该就是EC和BIO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查EC_ON的来路啊

兄弟,没你这么刷分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我山西晋城啊  修好了吗

往后还多多联系
我QQ 97076818

网友:
飞线直接给给高电平给Q18的G
和EC_ON脚断开
试试行不

网友(点评):
就算行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EC的此脚要是电压不对一样会有其他故障。但是出于判断是否为EC损坏的原因,可以一试。

网友:
个人感觉这个论坛里高手好多,随便一个都很历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