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跟什么有关

楼主(2011-07-21):
今接一台联想笔记本昭阳E43G,无线没有作用。想请教一下:笔记本无线除了跟无线网卡有关,还跟什么元件有关呢?

网友:
有个开关,看打开没

网友:
顺便在清洁下网卡金手指

网友:
联想E43L的无线有几个地方:1、开关  2、Fn+F5(就是那个无线符号的),如果Fn+F5不起作用那就得装电源管理驱动

网友:
楼主说的无线是什么情况,首先找到设备没有,还有就有没有无线信号,有信号不能连接,是哪种情况呢?

网友:
电源管理驱动,以上说了不行的话,那是SB了哦

网友(点评):
大到SB了啊,是不是不一个开关信号啊?

网友:
驱动装好了没有?

网友:
是收搜不到无线信号!

网友:
那这种情况的话可能是无线开关没有开,还有就是天线是不是没有插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