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液晶屏程序

楼主(2011-07-21):
好久没发贴了~
今天收了垃圾佬一个坏液晶,打开一看驱动板挂了~~
屏好像是飞利浦的,型号是HLD1508-010130   另外也贴有一张纸上写有HLD1506-040611
我写了好几个都是白屏,要么就不亮。
各位大侠看看你们手上有不有这个屏的驱动吧,驱动板是乐华2533的 那种双排线的大板。
在下在此先行谢过了~~~~

网友:
也可能屏本身就是坏的,,

网友(点评):
我估计也是,不过还有一丝希望我们也不要放弃~~~找个程序刷下就知道了

网友:
哎~~~想找个程序都没人有~~~~郁闷

网友:
刚看到上个吧

网友:
注意哦排线,排线坏的多

网友(点评):
换过的了~~

网友A:
你还是换个驱动板吧,你要的这个板子程序不多,,

网友:
敬业电脑 -2 严禁灌水

网友:
试下这两个吧, 一模一样的型号没有

网友(点评):
这两个程序我都有,谢谢了,都试过,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换个驱动板吧,你要的这个板子程序不多,,

好像是的,我买板的时候乐华公司的人给我拷过一份程序,但是里面没有这个型号的,但是换板的话手上又没有能支持这种屏的驱动板

网友B:
不行,换一块其它型号支持该屏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换一块其它型号支持该屏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