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210B开机提示162

楼主(2011-07-21):
   一台HP的机器ij,开机就提示162-system options not set,按键盘没有反应,换外接的键盘也没有反应,不知道这种会是什么问题。。有说是刷BIOS,,有说南桥,,还有说北桥,真不知道哪个才是。。

网友(点评):
CMOS恢复下看看。

网友:
那个提示好像是说的系统什么的,你可以把硬盘取下来试试看,很可能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下个BIOS嘛。遇到过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51435-1-1.html
刷BIOS吧,已经有人试过了

网友(点评):
阿哥好经验啊。

网友:
谢谢楼上的几位,买了个BIOS换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