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 LA-3571p 不通电,不触发

楼主(2011-07-21):
待机0。01A

网友:
无明显烧坏,无明显发烫元件

网友:
无3.3V.5V          8734A 待机蕊片

网友:
换个芯片再说

网友:
最近很忙,现在才上来,回复一下

网友:
是3.3V,5V电源蕊片没工作,无工作电压。直接飞了供电过来就正常了。。

网友:
B+出来了没有呀  这个仁宝的点火回路  先修出公共点  再查8734的工作条件 不要随便就飞

网友:
飞的就是B+电压,,,,其它没问题

网友:
检查待机电路!打一下待机的对地阻

网友(2011-08-28):
这个机器飞过来的话怕是不充电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