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求助电脑为何出现青蛙,虫子叫声?

楼主(2011-07-21):
      这两天本人的笔记本电脑出现莫名奇妙的青蛙叫声,虫子的声音,烦死了。高手们怎么解决啊,先谢谢了!

网友(点评):
你的I/O里面 设置了别的环境 你去改正常就没事了

网友(点评):
也就是音频里面的设置 有一项是环境设置 你改为正常就好了 还不明白的话 你加我QQ372146115

网友:
是不是你装了什么软件啊

网友:
先查下木马吧,断网运行下看看还会不会叫,看下进程中是不是有不常见的进程,试着结束下。

网友:
第一:屏幕保护程序有可能吧,我原来装了一个鱼的屏保,郁闷了好久也没有找到那水声是哪里发出来的,关掉以后世界终于清静了。
第二:就是你中网页挂马了,这个程序只闪一下,然后你就会听到很奇怪的声音就是找不到在哪里发出来的,装系统是最快的,杀毒怎么的也得1个钟头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
您的杀软是哪一款 全盘扫描一下吧

网友:
装系统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不会是硬盘的声音吧?

网友:
装了软件的声音吧,QQ等

网友:
看看是不是病毒啊,先查下

网友:
是不是装了什么软件或者设置了什么声音,或者是你QQ好友对你设置的上线提示,排除以上几种,那就有可能是中毒了,重装个系统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