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ALW +5VALW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7-21):
+3VALW +5VALW 知道是什么意思,但不知道它是哪个芯片产生的!求解

网友(点评):
就是3V5V的待机电压了,alw=always 意为一直存在的,但在国产的有些机器中插上适配器只有5V,3V是按了开机键开机后才出来的

网友:
插上适配器或者有电池情况   就会产生这两个电压

网友:
这个电压很多芯片都会产生,就像“蛋炒饭” 一样,你知道它能吃 但不知道是谁做的,我告诉你 ,在哪个饭店吃 就是那里的厨师做的,也就是说不同的饭店有不同的厨子,不同的板子有不同的芯片,不知道这样说的你能否理解!

网友:
ALW=ALWAYS=始终,一直       也就是说一直存在的电压

网友:
楼上的回答太经典了,楼主 这会儿彻底晕乎乎了吧  哈哈
这个是个比较基础的问题,后面的英文的意思是一直有,就是说这些电压一直有,插适配器的情况下。(&:有部分板子是受控的,需要按开机键才有),俗称待机带压,产生它的叫待机芯片,各个板子的型号都是不一样的 工作条件有会有少许的差异,   建议楼主还是先学习下基础的东西,不是说论坛里面的高手们不回答你的问题,实在是给你讲清楚一些比较基础的问题太费时间,而且这个东西你自己用点心一般不用讲

网友:
大家都说得非常明白

网友:
一直都有的电压,

网友:
就是系统单元的3V 5V的意思

网友:
呵呵,多学学嘛,多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