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K8主板,自动掉电,求解

楼主(2011-07-21):
技嘉主板,K8NS,系统损坏,重做系统的时候,听到叭的一声,但系统仍在继续做,无任何故障现象,文件将要复制完,掉电,查,显卡有两个6.3V,1000UF电容爆掉,换之,再做,发现不能启动,按开关键,风扇转转停停,有时能转起来,并能正常使用十分钟,有时不能启动,掉电后有时可以重按开关启动,有时不能,风扇不转,掉电后,绿线为高电平,怀疑主板保护,拆之,放平台上测试,又能正常上电,
主要的一个内型故障是,按开关风扇似动力不足状,反复转,停,求解,

网友:
请卸下显卡,换一张试试!或许是显卡引起的呢!

网友:
楼上正解。。。。显卡供电异常才爆电容的。。。

网友:
硬件都已换过,现在可以肯定是主板问题

网友:
常见的,是显卡问题

网友:
疑难杂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