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学习笔记本芯片级维修

楼主(2011-07-21):
学习笔记本维修有好几个月了,但感觉迟迟未得其门而入!
现实际操作也感觉只是在门外转悠!
对于笔记本理论基础和电路分析感觉一直处于在门外观看!
故纠结之际,请教各位大虾------请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如何入门的经验!
以借鉴~~~~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
多看图纸,多研究,多实际操作,多分析,经验 都是积累出来的

我想问问 ,是去迅维的维修基地学习好,还是去深圳的人人电脑学习好啊?
我都看了半年了,还是有点迷茫

网友:
我电路基础差哦 不知道怎么去学   能看懂图我就不问了

网友(点评):
那就要打好基础,从基础学起,有良好的基础才能往高深的方向发展。 否则也只能凭经换换元器件。

网友:
多拿故障机来修慢慢就会了

网友:
故障机器倒是天天都有一大把  只要你爱修
关键是我不想用一般的经验维修去修啊
我想从原理电路分析入手哦
可是基础不大好
单元电路都有点难度啊
你们谁有这方面经验的给传授下 哦
或者网站上有什么笔记本 单元电路     和基础电路讲解的书给介绍下
谢谢各位哦

网友(点评):
网上的资料看的我头晕眼花心还乱

网友(点评):
电路维修是个棘手的事情,多看看电路图 我都是一步步摸索看的 现在觉得电路还是没那么困难了

网友:
感觉上面有人是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我也想去的
可是脑袋不知道是否被门挤了
结果选择了本地

我也有同感啊。。。。。。。

网友:
从电路基础学习,慢慢来。欲速则不达啊。

网友:
杯具啊!我现在和你差不多。也学了很长时间也感觉门外观看

网友:
学习笔记本是需要一个耐心+耐心的过程。即使是自己的知识不够,也能学好的

网友:
先把基本电子元件搞懂,二极管,三极管,MOS管,NPN.PNP,N沟道,P沟道之类的,弄明白它的导通原理,是通直阻交,还是通交阻直,是高电平导通,还是低电平导通,这个很重要,然后再去熟悉芯片,最后结合再一起,对着主板着去学电路图。

网友:
建议先从台式机主板维修开始学习。在没有电路图的情况下凭着对基本元器件、基本单元电路和计算机系统架构的理解可以修好台式机主板,但要修好笔记本主板却非常困难。在学会无图维修台式机主板后再对着电路图来修笔记本主板就非常容易了。总之,台式机是源头和基础,微机系统的清晰的原理和框架都在台式机那里,从源头开始要容易得多。

网友:
找个大方点的师傅

网友:
    学会了看图,在慢慢搞机子。

网友:
练好烙铁 做好BGA 掌握元器件就差不多能看图了

网友:
主要是看自己多学多问,不懂的就去百度搜,我都这样慢慢学的,肯努力,别人学一个小时 我就学三小时,现在电路基本没问题了

网友B:
若想走的远。就来实地学习下。修炼内功,以后修东西会越来越容易。
若想急功近利。就去维修店学,经验可以学到。电路分析需要自己去琢磨了。以后修东西会越来越难

网友(点评):
这广告做的好

网友(点评):
这是正解,,还是要理论支持的。。没有理论本本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若想走的远。就来实地学习下。修炼内功,以后修东西会越来越容易。
若想急功近利。就去维修店学,经验可以 ...

啊  大饼兄弟~    你说中我的要害了!
我就是在维修店学的,而且最惨的是本地市区的维修店啊!
本身有点基础, 焊工基本米问题, 现在做BGA也感觉可以!
电子元件我也有一定了解了, 感觉对单元电路的分析理解  还有电路图信号的含意   这两块基本是我的难题啊!
学了快半年了啊~  都是些经验维修!
纠结之际却找不到方法如何攻克啊~
希望兄台不吝赐教啊!

网友(点评):
好想吃家乡的烧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