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进水求助

楼主(2011-07-21):
进水机,拿来时无待机,拆机检查发现点火回路那里一个10K电阻烧坏,更换后待机0.01A,3.3V和5V电压出来,开关开机电流上到0.02A,电源指示灯点亮,3-5秒种后自动关闭!检查在触发时+3VS,+5VS,+1.5VS全部没有,就是除了待机的3.3V和5V以外其他电压都没出来,更换过IO一样!进水部位主要在电源输入部位,键盘接口,和桥晶振部位,求助该如何检查?

网友:
和桥晶振部位,看下桥下进水没

网友:
I3的机器,单桥.桥下面看不到进水痕迹,到是检查到桥晶振下面一个0402的8.2K排阻损坏一路,编号RP1,查图纸是USB信号上的,还有就是+3VALW TO +3VS电路的R89 20K电阻损坏更换后依旧~谢谢回复!

网友A:
能到0.02足以证明io是好的,建议检查下桥,应该是反馈信号没到io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到0.02足以证明io是好的,建议检查下桥,应该是反馈信号没到io导致的。

能具体一点吗?是信号没到或者还是桥自身下面受进水氧化腐蚀焊点损坏,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
桥下进水的我遇到过很多!

网友B:
1:查各路电压输出负载是否短路
2:如果没有短路,查3vS 5VS 1.5VS等各路的EN

网友:
是不是哪里有短路 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查各路电压输出负载是否短路
2:如果没有短路,查3vS 5VS 1.5VS等各路的EN

谢谢斑竹回复!没有短路,我也曾经烧过机,分别在+1.5VS +3VS +5VS上用维修电源供电,电流正常,不存在短路现象!
关于该几路的EN应该是这样的,最终是由IO发出的,IO换过无效,而且IO与Q1之间电路良好!如图所示的管子与电阻都正常!RTCVREF +5VALW B+电压均正常到达!在触发时用万用表测Q1基极无电压,待机时也无电压,用示波器测也无任何波形~

网友C:
测SUSP SUSP#VS控制电压没有,SUSP肯定有问题,南桥SLPS3

网友:
兄弟,进水的机子,烤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SUSP SUSP#VS控制电压没有,SUSP肯定有问题,南桥SLPS3

这个机器是单桥,HM55

网友:
帮不了。。。搞不明白!!

网友:
这是维修们的艰苦

网友D:
,,,用的是谁的时序,是IBM的还是仁宝的。。。

网友:
还是先换下桥

网友:
机器是单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的是谁的时序,是IBM的还是仁宝的。。。

PCB板号:NIWE1 LA-5751P Rev:1.0
是仁宝代工的,论坛里有该机图纸,我就不传了,免得浪费资源~

网友:
SUSP#转换SUSP,B+转换VBSP,这两个查一下

网友:
桥是否接收到PWR BTN#信号?还可以重刷下BIOS试下

网友:
我这也有个进水的,烦死了 号麻烦啊 ,大家有图纸吗 ?传给我一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