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S插显卡板掉电

楼主(2011-07-21):
今天接修一台ASUS 的 A8S 主板是A8SR 独立显卡 故障是开机电流到0.2掉电。 拆掉显卡板就可以开机 能听到ASUS开机的LOGO声音 以外显卡板短路了 直接给客户报价!等客户走了 仔细测量显卡板并没有找到短路的地方,而且自己手上就有这个好的显卡板,代换一下也是那样的故障 ,同时,掉电以后需要断电才可以重新触发上电 插上显卡板MAX8743没有ON1 ON2信号  搞了一个下午 EC也换了 BIOS也重新写了 还是这样  实在是没有思路了

网友:
问题还是主板的控制上,有图慢慢找

网友:
重植下显卡,我上次有台机器 ,这么弄好的

网友:
你这种情况在显卡板的供电电路上,MAX8743。我是次也遇到过。换个好了。

网友:
有图纸还不好找吗。你看ON1.ON2都没有。先看供电有没有。有的在分析下ON1 ON2的开启信号哪里提供。超级IO发出。先从超级IO发出的那个脚开始入手。超级IO没有发出。看超级IO的工作条件。换IO。有的话就查这个信号到哪些地方。经过哪些地方。要全面的查。看看是哪里把它给拉低了。这种问题的话一般都超级IO坏或显卡的供电芯片坏。

网友:
好好看看可能是显卡上的小东西坏了引起的

网友:
修过这问题,换8743就好了,两台

网友:
继续做显卡撒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呢,看了这么多建议,看来要换Max8743了

网友:
可能显卡供电芯片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