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修液晶屏排线的师傅帮看下

楼主(2011-07-21):
老屏了,屏幕排线断的,有什么方法去掉表面棕色塑料膜,好焊接头发丝那么细的排线呢?谢谢

网友:
这个图看清,是什么排线。有的排线可以弄的,弄一个清楚的图看看

网友:
补主板走线都很费神了,补这东西要命哦

网友:
基本上属于绝症了。

网友:
楼主你能补好的话,我送台电脑给你

网友:
很难补的.
如果是主板的线还可以补救一下!你的线太薄太小了.

网友:
软排上面有芯片的   别折腾了   洗洗睡吧

网友:
直接判死刑吧  修好了也不一定稳定 还很麻烦

网友:
软排线,这个是液晶面板到PCB之间的软排线,,软排线中间还有驱动IC,,,一般屏的亮线或闪屏,白屏等,,就跟这个有关了!!就算有专业的机器,能把这个排线压好,都不耐用,一般也就顶两三个月而以!

网友:
这里的排线断了的话基本上这块屏也就判死刑了,而且你的是断了好多真的是死定了,换屏吧

网友:
是啊  就算连上了  又能用多久   那还有必要折腾不

网友:
哈哈,14寸屏,死刑心疼呀!哦!还有新手也来看了。办法总是有的,只是高人不出招呀

网友:
如果断了,只能换新排线,排线需要压接机来搞,新排线没有工具是弄不上的

网友:
谁知道北京哪儿有帮换排线,有压接机设备的,麻烦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
北京中海 有个556的柜台 专修笔记本的液晶屏的,我上次在哪里修好了一台,你去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