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装系统死机

楼主(2011-07-21):
dell 1420克隆xp后,启动时不定时死机,换过多种版本系统均不行,装win7也死机。bios里改ATA也不行,硬盘分过区,也修过底层分区,还换过全新硬盘,南桥也加热过,均无效。当然内存、cpu已换过,绝望了,我想换南桥,我请高手指教,先谢谢啦!

网友:
如果是克隆后重启到WINDOWS界面死机基本可以肯定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南桥加热过,怎么加热的,是加焊了一下吧
怀疑就换个试试,这个说不好的,不显示还好点,这样装系统死机,基本你都试过了,那么就换南桥吧

网友:
谢谢各位,明我就换。怕是有什么通病,白忙活。

网友:
显卡我都加焊了

网友:
这个是第一次见,楼主搞定后说一下哦

网友:
独显的有通病,先修通病!

网友:
也碰到一个这样的,南桥还是显卡呀,郁闷中。。。。

网友:
把CPU 内存什么的都换了再动硬件吧

网友:
先换南桥吧,机率大一些。

网友:
如果机器重来没修过,没进过水,没摔过,,,我觉得还是直接整通病  显卡  ,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