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坏了,看看有救吗!

楼主(2011-07-21):
    我有一个爱国者迷你王 精锐型 1GB II代U盘,突然就不能用了,现在插到电脑上指示灯亮了一下然后就没反应了,电脑也识别不出来硬件,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这个情况是哪里坏了,我应该测量哪里可以快速的判断出来问题。

补充内容 (2011-7-27 09:13):
量中间那个电源模块 一个脚是5.1v,一个脚是1.81v,晶振已经换过了,原来是灯闪一下,现在换完晶振,U盘指示灯居然能亮了,乖乖了,不会真是主控坏了吧。

网友:
先换个插口,看看吧。

网友:
晶振坏了,换一个吧

网友:
你的U盘电脑能不能识别

网友(点评):
LZ不是说啦呀 不能 识别呀 你连题目都没看清楚

网友:
有可能是主控出问题了。

网友:
如何看晶振好坏,给个方法先

网友(点评):
量压差呀?

网友:
坏了就换啦,现在 都这么便宜了,修都要几十块了,何必

网友:
没救了,换新的吧

网友(点评):
现在4G的才几十块 1G的换吧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

网友:
先换晶振,不好的话就是主控了

网友:
量了正5V供电没问题,看这U盘头大了,不知道该看哪里,另外指点下那个是晶振,上图

网友(点评):
那个标 E12.000q 的就是晶振

网友:
可以先短接flash俩脚,具体哪两个去百度搜一下,然后插到电脑上看有没有反映

网友:
其实有可能把FLASH新片加焊一下就好啦。只要那个新片坏啦就没救了

网友:
强烈建议查一下5V转3.3V的电源芯片

网友:
对查一下5V转3.3V的电源芯片1117的块坏了没有,换掉就行了。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主控芯片坏了。

网友:
下面图那个E12.000q是晶体振荡器,先换一个再试试看能否认盘。

网友:
没有修的价值啦!楼主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楼主!!!

网友:
没有重要文件就别修了,没价值。

网友:
什么东西坏了就知道换新的?

网友:
如果插上电脑有显示发现新硬件,只是识别不出什么硬件的话,应该就是晶震坏了。

网友:
一般情况晶振坏的比较多 主控也经常坏的

网友:
我有一个搞活动送的U盘,上面标有1G,我量产以后就只有76M,汗。

网友:
主控坏了,你还是买一个吧。现在优盘价格都跌成这样了。。。

网友:
妈呀!!民国是期的古董、、、、换吧!

网友:
里面有资料吗   没有就换一个了 楼主 修那时间不如修其它U盘了

网友:
主控芯片加焊一下,不行就扔了吧

网友:
测一下晶振两端的对地电压 在0.45v-0.93v是正常的

网友:
拿来研究研究也不错。我好几个插费的U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