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20Z重启动5次后正常工作

楼主(2011-07-21):
ACER4720Z,开机上到1A掉电,马上自动重启,反复 5次后屏亮,进系统工作正常。在我这儿放了1个多月了,求教,已换过南桥。原故障是保隔大短,谢谢

网友:
楼主啊 我记得看多一帖 和你这个差不多   你看下你的无线模块装的没有的  如果装了 就换  换了不行就查
简单一句话 这个玩意的问题
上次给人清灰 没装弄了个大半天  想想不搞了  装完机器 又OK了  唉 。。。

网友:
我一直是裸板修,有空就弄弄,图我都快背下来了。听君一席话,受启发,明天我都装上试试

网友:
mode没装吧、

网友:
可以肯定的是,这故障是MODE没装,,,之前我试过一台机子,,也是宏基的,,不装MODE,重起几次后能正常工作,,而且电池没电也会不这个情况!!

网友:
检不到猫 也会这样的

网友:
没有装猫就是这样的。你不上硬盘还会卡LOGO呢。哈哈

网友:
mode没装,我也遇到过,装起就好。

网友:
晕  我还以为只有SONY的才有这么变态

网友:
装上猫就OK 了,我遇到过这情况,不过你把声卡拆了单装猫也不行,一样的效果,

南桥好像要同时找到声卡和猫,要么都找不到,不然就会掉电五次。

网友:
学习了!好的 技术就是好的经验演变成的?

网友:
学习了!以后弄宏基的板的时候真的注意这些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