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行混了也有15年了,今天遇到自动关机无从下手!

楼主(2011-07-21):
今天收到一华硕M2N-XE   AM2CPU 开机十分钟关机(不重起),发现各供电正常,CPU供电正常,只是发现CPU二三两项供电MOS管和二路电感温度偏高,第一路供电无明显过热问题。用大师测试发现开机CPU温度50度,几分钟就达70多,80时关机!MOS管全部重换故障依旧

a md的cpu就爱高烧,换吧,我前几天遇到一个一样情况,开机进系统就100度,
换U把,我手有个3600+的U上一些板就会这样,上另外一些板就正常
都混15年了,还修台式主板,还是继续混吧!

网友A:
看看是不是供电芯片的问题啊。。。你这应该还有一组上下管没工作。。。

网友:
向高手学习吧

网友:
难道是散热不好  电脑保护了? 先换个U  然后换个大风扇   裸板拷机 再看看

网友:
这问题,先换个U试试,,,
不行就刷个BIOS试试看看,
再不行,就先将U的4个角加一层双面胶,把U垫高一点点,据说,是富士康的座子引起的,,我估计是AMD的U,核 心跟铁盖子那层导热硅胶干了引起的!!
如果还没解决的话,就是IO的问题了,,,查一查,IO到U的温度传感电阻外围,电容,电阻之类的,查一查!!

网友:
以前有个M2N,具体型号忘了,刚开机温度就70度,开QQ和网页就100左右,然后关机,最后刷BIOS问题解决!你不妨试试看!

网友:
见的多了,cpu坏

网友:
前段时间我也遇到过一块..M2N的,型号也不太清楚了,开机大概2个小时就自动关机。U上供电的几个场管温度特高..但是电压都正常的。用360测的U温度为30多度,但我手摸,感觉应该是在50度吧,有点不正常,那块板子BIOS里面没有PC选项,看不了U温度,把风扇什么的都换了个遍..结果还是没解决..一直搞不明白是怎么了。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换电源管理芯片或刷个BIOS就好的了。如果不行的话就直接换板子吧

网友:
   散热做好点.  MOS管大把 检测下是否都OK~     再一个是 电源IC  发出的各组控制脉冲是否正常.

网友:
现在我遇到的也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供电芯片的问题啊。。。你这应该还有一组上下管没工作。。。

应该是工作的,二组高温,一组正常温度!

网友A:
工作不工作考万用表是量不出来的。。。有示波器的话打一下脉冲信号。就知道有几组在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作不工作考万用表是量不出来的。。。有示波器的话打一下脉冲信号。就知道有几组在工作了。

波形未发现异常!三组波形都差不多!

网友:
要是波形都正常的话。就换掉CPU的滤波电容。。在刷BIOS。。。

网友:
路大湿不准的,你用everest看看,看传感器温度,或者直接进coms里看温度

网友:
偶觉得有两种可能:第一就是对CPU座进行处理,前提是在第二的基础上这样做的。第二就是直接刷BIOS。为什么这样认为呢。昨天偶遇到了一块也是华硕的主板,不过是INTE的。它就是CPU座出问题了,倒置开机就是7、8十度。你不妨一试,如果这样做还是不行的话,建议直接换主板了。

网友:
刷了最新BIOS故障还未排除!头大了!

网友:
逛逛就是有好处

网友:
直接换板吧 嘿嘿

网友:
换个好点的风扇,试试,用红海的试下,

网友:
楼主加焊CPU座子吧  虚焊了

网友:
换板吧,换板不行就换U吧,我遇见过这样的现像,换了块板子过不了几天又会出现温度过高关机

网友:
这主板遇到过,换一风扇就好,但第二年问题又出现,换个风扇又能用过半年以上,不知是风扇不正常还是主板确有点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