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r51e屏幕不亮,求解

楼主(2011-07-21):
接可调电源,电流停在0.6左右,有多次跳变,感觉电脑已经点亮,可是屏幕不亮,拆机看,屏线接口,如图

VCC3P和VBL16,以及BACKLIGHT_ON都无电,
查VCC3P和VBL16来源发现

VCC3P_DRV和VBL_DRV都是低电平,继续沿着线路跑,这两个信号都来自TB62506的26脚和33脚。

U61的38脚有24V电压,34脚也有高电压,怀义U61有问题,手上没相应的芯片,加焊了一下,没有效果,到此本人就没有方向了,为何VCC3P_DRV和VBL_DRV都是低电平,请各位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
接可调电源,电流停在0.6左右,有多次跳变,感觉电脑已经点亮,

一直认为看电流修机不准确 每种机器的工作时序都不一样 你看电流就能知道机器已经亮了?

网友:
机器和机器是不一样的。不要一味看电流,除非这款机器你知道 。要是有示波器看看显卡有没有信号输出。

网友:
电流的大小一般只能看后面的电路是否有短路,主要还是看电压。

网友:
今天修到这个问题,VCC3P不出来,我还没有思路

网友:
我觉的吧 先用诊断卡 或接外显看看机器亮没亮 很可能机器显卡没过所以屏上没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