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液晶点不亮

楼主(2011-07-21):
有台海信的,电源灯不亮,,12、5V都正常,就是点不亮
改高压板,不知道哪根是开启线,都没有标记的。我试了一个点能点亮,一接驱动板就不亮了
是什么问题

网友:
驱动板问题

网友:
按键板指示灯都没亮你改高压现实吗?先把驱动那块搞好在说吧

网友:
背光能点亮,那应该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点点

网友:
接上试试,开关和亮度可以随便试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