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ECS P4M800-M7

楼主(2011-07-21):
接一块ECS P4m800-m7 的主板,其它供电都正常,只有CPU供电没有,查CPU供电IC 9245图,也都正常,以为是IC坏了,换上一个还是一样,没办法了,然后看看U痤,没有透过主板的。心想,哦是这样问题,用手一按U痤电压上来了,跑C1了,然后做BGA,好了,不过加焊还是用不住的,最好拆下来重做一个U痤,

网友:
wei为了会员我要用力的回复

网友:
换U座难度很好哦,我还不敢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