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88S上电就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1-07-21):
     ASUS X88S待机0.03A,正常,按开机键上电,0.53A-1.0A掉电,拆机,测各供电电感对地阻值基本正常,怀疑哪个电压没有出来,反复按下开机键,测到1.8V这组电没有出来,换掉供电芯片MAX8743,再开机,电压出来,机器到此修复。
疑为此机通病。

网友:
我这也有一个X88S,客户说上适配器和电池一起不能开机,我试了一下,可以开机,电池可以开机,适配器也可以开机,两个一起也可以开,客户说不可以开,有修到的吗

网友:
我也遇到了,谢谢楼主提醒,确实是通病

网友:
华硕的笔记本电脑在电源管理方面的设计和HP,联想方面有很大的差异,联想,HP,笔记本电脑主板上缺少某个电压不会引起掉电故障,而华硕则会引起掉电

网友:
见则了,学习了

网友:
赞一个,收了

网友:
嗯     这个倒没有注意到呀   学习了

网友:
我没修过笔记本 ,也是刚学,能告诉我笔记本上电的时候可调电源一共有几次电流跳变,分别说明什么

网友:
应该是给北桥供电的1.05v没出造成的

网友:
有修到过,就是哪个电压没有就修哪个就行

网友:
x88 还有好多问题 北桥 显卡都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