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问题?联想天逸100 板载内存可以进入系统,上内存卡死在闪光标处,

楼主(2011-07-21):
板号是:LA-2592  测量,内存槽2。5V 供电电阻很小0。02,但通电时电压却正常。奇怪了。有哪个兄弟在修这款板,帮我测一下2。5V的对地阻值。

网友(点评):
楼主在路测量吗,拆下测看看。。

网友:
C138 C139

网友:
他的阻值很低,才:0。02,不知是不是正常。的,还是哪拉低了。电压却是有的。

网友(点评):
有没有发烫现象。。

网友:
内存槽已经补焊过。南南桥出做过。测内存接口各阻值都正常。明天准备先刷BIOS。再做北桥了。不行就换接口了。

网友:
单板载内存能进系统。加内存上去,能开机,认:内存,就是进不了系统。

网友:
居然没有人告诉的。

网友:
顶起来看看有这方面的高手不。下次我修到这块板时再测一下年看。

网友:
芯 片和电容没有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