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f41a(7750)装系统蓝屏

楼主(2011-07-21):
如题,试过xp,vista,win7,多是慢装,win7在第一个滚动画面后就黑屏,上面就个鼠标,vista直接蓝屏。xp在拷完文件重启后,也是在滚动画面过了后就蓝屏。换过内存,联想带的一键恢复系统也删了,请问大家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另外显卡。。硬盘都有可能的。。。

网友:
也不能确定。。但是有可能。。这机子芯片好像是NV的吧。。。NV的芯片显卡都喜欢出问题。

网友:
慢装都不行。多不是软件问题了。。联想的客户太多有钱。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