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电源管理芯片的EN是由哪个IC提供的?

楼主(2011-07-21):
CPU电源管理芯片的EN是由哪个IC提供的?内存和桥的电源管理芯片呢?EN都是由哪个IC提供的啊?PG信号一般是灰线直接提供吗?

网友:
等待大师解答!~

网友:
大师们都不出现啊

网友:
英特尔一般是总线电压正常后,转换为开启电源管理芯片的EN信号    AMD 一般为南桥发出给电源管理IC开启EN

网友:
Pg是芯片工作正常后发出的,灰线本身就是电源工常工作后发出的一个Pg。

同意,pg是power good的意思是自身发出的电源好信号,,要了解清楚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EN脚

网友:
有图看图,没图跑线

网友:
PG又是谁提供的,先有pg还是先有EN,还是不分时序,谁解答下?

网友(点评):
两个PG了 先有EN

网友(点评):
先有EN。PG是它发出去的

网友(点评):
没有en怎么有pg

网友:
我觉得楼主应该找找图纸研究

网友:
还没搞清楚到处这个EN是从哪里发出来的。灰线呢还是南桥还是北桥?我看师傅们修主板都不看图纸的。都是盲目的修

网友(点评):
每个主板设计不一样,EN是从哪里发出来的没关系,只要是高电平就行,。。。基础部扎实啊,看看基础知识吧

网友A:
哪个是总线电压?是内存假负载上面的系统总线3.3V吗?

网友(点评):
楼主对主板了解很少吧??总线电压是北桥跟cpu中的mos管,1.2v 的

网友:
学习了:)

scofield491 -5 严禁灌水

网友:
芯片EN脚.........

网友:
我问的是电源管理芯片的EN开启信号是由谁提供的?

网友:
要看是什么芯片组,INTEL的嘛,一般都是总线供电正常后经过三极管的转换,去开启电源管理芯片,也就是电源管理芯片的EN 信号,叫 VTTPWRGD     VTTPWRGD有可能还去开启时钟芯片,,  AMD平台嘛,也就是桥去开启电源管理芯片,,,的EN     总之AMD和INTEL平台最大的区别就是  AMD是先有CPU供电才有总线供电,INTEL先有总线供电,才有CPU供电,,内存供电,和桥供电,,不受时序控制,看厂家怎么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个是总线电压?是内存假负载上面的系统总线3.3V吗?

前端总线电压

网友:
不知道就去跑 CPU供电芯片的 EN脚的线  信号线很好跑的吧   这样不就清楚了吗!

网友:
CPU  EN  一般是总线电压转换过来的,其他供电芯片,最好去查PDF。查到EN脚自己去跑线路,跑几个自己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