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MAC 求解 菜鸟飘过

楼主(2011-07-21):
首先这个主板是刷 bios  为了上 最高的U   造成的  没刷BIOS  之前是好好好的  没有MAC 报错  有图有真相大家请看
        但是有的刷完 是好的   我一起刷了90主板  好了80几片 还有几片都是报Mac  错误  提示我按ESC   按了之后 可以经系统 一切 都是  好好的  就是网卡不能用   系统提示没有看到硬件  。网卡不能用  我想尝试着从写MAC   没有看到网卡
MAC  软件不给写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跟牛B 的  方法 给小弟指条明路。。。

网友:
我也碰到过的。。你上百度就知道,,,可以找的到的, ,,在DOS下。。改的//

网友:
直接刷写 网卡的MAC地址就行了

网友:
把我传的附件解压到U盘或者硬盘的某个FAT32分区里,然后进DOS找到文件所在的位置,运行MM.BAT
MAC地址就刷好了

网友:
谢谢了
{:soso__18429798786269268703_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