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M数字示波器怎么修电源 ?

楼主(2011-07-21):
我前面发了一贴24v电源输出电压低的帖子  现在自己不知道怎么去查反馈回路  现在想用自己的数字示波器去测pwm的频率   就可以判断反馈回路了   但是数字示波器的探头是不能接触高压的  ,请问各位师傅  是否可以用变压器的初级去测  次级接示波器探头?谢谢了

网友:
g极应该电压不高吧,10X的探头似乎最高可以耐压200V,个人看法

网友:
对了,量次极频率与初级是一样的啊

网友:
隔离变压器。

网友:
“24v电源输出电压低”,说明电源已经工作了,但不正常而已。想测频率很简单——在次级就能测到,开关变压器初次级的频率一样!
“但是数字示波器的探头是不能接触高压的”,是10:1探头不能测高压,我用100:1探头测过1500Vp-p的行管集电极波形,比一般开关电源高不少呢。
测开关电源的初级侧(热地)要注意加隔离变压器,不然可能空气开关跳闸,电路板烧毁。把示波器插头的保护地脚掰掉,虽然可以避免这些问题,但不够安全,操作时要小心。
另外,仅通过测频率是无法判断反馈回路的。

网友:
修电源没必要用到示波器吧?

网友:
隔离变压器在那里可以买到?

网友:
PWM 控制电压就2.5V呀..怎么会是高压.

网友:
24V输出电压低  查431稳压取样电路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