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老是没有电压,电源不输出,启动不了,求帮助

楼主(2011-07-21):
AZ7500BP跟AS339芯片,现在是电源无输出,PG老是无电压,4脚在短接绿黑时可以跳变,8跟11短接前后是1.6,1.8跟1.2V , 1.26V,在线测8跟11脚连接的三几管没有都有200到480的电阻,怎么修啊,是不是驱动不了主电源,还是主电源有问题,前面好好的也有输出,后面因有只只声炸了两个13007换好后就没有电压输出了,

网友:
前几天我碰到一个情况和你差不多的,是高压这里的大电容还有旁边的分压电阻出问题了。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33629-1-2.html

网友:
300V滤波电容,有没有鼓包,或者直接更换之

网友:
如果待机电压正常  换7500  推动管  主开关管。

网友:
我的是没有输出电压也没有PG,一插上电,主电源中间电压通过的电容从100多一 点的电压开始一直下降到0,怎么修啊

网友:
主开关管已经换过了,就是前面我弄好了,电压也有输出,但是电压比较低,同时也是没有PG,12V只有10.4V.然后短接时是动下就停伴有之之声,我就给他一直动停动停,然后就炸了主开关管的两个13007,换好就是现在这样了,变成没有输出,不知道还要查哪里

网友:
7500换了,主电源开关管换了,推动管量过,好像没哟问题啊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靠,原来是主电源的基极那个2欧姆的电阻断开了,换好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