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笔记本通病维修一例

楼主(2011-07-21):
昨天接到一台HP V3000修理,故障现象是接上电源适配就自动加电,不能点亮!按电源键可以关机,开关多次后有可能会点亮,但点亮后进系统也不会稳定,用一下就黑屏或白屏死机!机主告知已经拿到另一家维修店修理过,但是并没有修复!具体原因是嫌贵还是其它原因就不得而知!
从以上种种现象判断应该是北桥虚焊了或是芯片本身的制程问题,这个问题是这款机的通病!

拆机过程省略!

拆开一看,原来北桥芯片已经被加过焊,当时心情下了一半,唯有再加焊一下试试!经过半小时左右的操作,加焊完成!最小化系统试机结果现象还是一样!
这时就只有剩下两个可能了!&
1、BGA严重氧化加焊无效
2、北桥芯片问题

唯有先重植一下BGA试试,不行的话唯有换芯片!
原厂是使用无铅焊接,芯片四面还有红胶加固,取下比较麻烦!

6 L& /

取下芯片后植上无铅焊珠(无铅焊珠耐温高一点)!

上加热前在芯片核心上盖上一块东西保护核心,以免热风直接袭击核心!:
x  x  F-

OK了,焊接好清理干净,准备试机!2

成功!已经可以一次点亮,多次开关机都没有不亮现象了!

这款机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北桥温度过高,北桥原来的散热是和CPU一体的,散热器和北桥之间的接触是靠一块较厚的导热胶,这块导热胶估计效率不会很高!为了能撑久一点,我在散热器和北桥核心之间改用了铝片,上下涂上高导热率的硅脂!

最后装好机,成功进入系统,并下载Everest用来查看温度情况!

网友:
我们做了显卡,加的都是铜片,还有改风扇。

网友:
不错。。你的BGA 看起来很帅。。。是自己做的吗?

网友:
自己做的BGA??
下面是加热丝?
厉害。高手,这都能做无铅的
现在很多人,用 小时380都做无铅的困难
你水平很高啊

但是,我想说
铜片也不贵,貌似才1元
V3000.应该是1.2的铜片

网友:
我还以为是南桥的问题了   呵呵 学习了

网友:
楼主下次讲讲怎么自己做的BGA呵呵

网友:
楼主 的 BGA设备 貌似 电炉子,,,是不是 ???????

网友:
楼主的BGA的确有意思 不知道上面用什么加热 6150的北瞧比较脆弱 温度一高就挂了

网友:
楼主 的 BGA设备牛

网友:
牛人啊佩服佩服

网友:
很不错,学习了。看来加焊不行,可以用重植的方法解决。

网友:
不 稳定的    半个 月 就会翻修

网友:
这机子 我们伤不起啊

网友:
夏天,等返修吧。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啊   学习学习

网友:
v3000的通病,最好换芯片,

网友:
六年了。一直用土炮。包括做T61

网友:
这样的问题也只有NviDIA的芯片组会出现了,。。这破主板才值两百来块钱。。

网友:
楼主的测温线放在这个位置准吗

网友:
心思很细,会成为高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