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梅捷775主板无CPU核心电压

楼主(2011-07-21):
手上有一块朋友的梅捷775的主板,开机不跑码,测内存供电正常,cpu无核心供电,q1 d极有12V电压,q2 g d s均无电压,请高手指点,维修思路,本人菜鸟

网友:
查CPU供电的场管是否短路查上拉电阻是否开路,查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点评):
测场管没问题,请指点上拉电阻是哪些部分,电源管理芯片都有哪些工作条件,电源芯片是rt8802a

网友(点评):
RT8802A电源管理芯片的 1 12 31 供电 EN dvd 都不压压,请教刻查哪里, 上一级是哪部分给这个芯片供电的

网友:
查下VTT电压,看看CPU这块有没有短路的,上下管,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一般就下管和电源管理出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总线,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测场管没问题,请指点上拉电阻是哪些部分,电源管理芯片都有哪些工作条件,电源芯片是rt880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