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35维修声音一例

楼主(2011-07-21):
型号:CQ35
板号:LA-4731
初学,写的不好,修的不好,请谅解~!
之前是什么问题就不了了知了,但之前换过南桥的,到我手上是没有声卡设备,也没有声音,换声卡不行,换功放不行,换EC不行,然后实在没有招了,然后我把南桥拿下来,掉40多个点啊,我的神啊,没有办法,只好补线,把焊盘补好,在测试这几个点

首先看看这个测试点HDA_BITCLK_CODEC他是由HDABITCLK转过去的,那么在看看这个HDABITCL是由谁发出的,结果是通往南桥的
也就是在南桥的AF的第6个脚,阻止正常,在看看AF6到声卡芯片第三个脚有没有断线什么的,发现没有正常的,然后在看看第二个测试点,
他也是由通往南桥的,那么也不用说了,也是安装上面一样来测试,发现也没有问题,那么接下来在看第三个测试点,第三个也是同上,那么就不说了,在看看第四个测试点,
也是同上,都没有问题,在看最后一个点,
这个是通往EC的,感觉没有问题,声卡设备认到了,就是没有声音,也打不上驱动,当时就想驱动不是装到EC里面去的,和EC没有关系,也就没有招了,其实在换南桥之前EC换过的,是为什么呢,不放过唯一的机会,和他有关系的,都要试试啊,声卡也换过的,功放也换过的,实在是没有招了,然后在干南桥,换过之后结果发现有进展了,有声卡设备了,就是装不上驱动,驱动打不上去,是WIN7自带的驱动,下面有小喇叭,就是没有声音,也装不上驱动,然后也没有好的办法,放在我们这都有一个多月了,一方面是不知道怎么修,二是也没有多少时间修,所以就放了一个多月了,客户来催了好多次,实在也没有招了,在把南桥取下来,在补焊盘,在仔细查查咯,还是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然后在装南桥,结果好了,声卡设备也有了,声音也有了,然后装机测试,正常。就这样反反复复整几次,结果黄天不负苦心人啊,结果整好了,心情都不是一般啊。

网友:
引用你的“然后我把南桥拿下来,掉40多个点啊,我的神啊,没有办法,只好补线,把焊盘补好”,无法想象

网友:
我的回复怎么没有了

网友:
小黎你咋那么强呢?都不教我技术

网友:
可能就是南桥的事,接触不灵啊!

网友A:
这个几个测试点都很重要,一般声卡有问题了。看供电和打这几个测试点的对地阻值了。有件换真幸福。大哥都解决那么多机器了,也帮我那个+5VA的问题解决下啊,憋屈死了。最近2台都死在+5VA了。没件好痛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几个测试点都很重要,一般声卡有问题了。看供电和打这几个测试点的对地阻值了。有件换真幸福。大哥都解 ...

没有件就定啊,不定那有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