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神舟的945主板不跑马。怎么修?

楼主(2011-07-21):
供电都正常。时钟也有。整机复位PCI A15脚有3.3V高电平。短接复位脚没有低电平变化。一直处于高电平。复位电路有复位。先换IO。还是一样,由于BGA技术不怎么样。不敢随便加焊南桥。看到CPU座是775无针的。先加焊了座子。还是一样。准备干南桥了。提前问问大家有没修过神舟945的板子通病是啥。

网友:
如果检测无异常,可以换CPU供电电容看看,再就是查BIOS电路

网友:
两个pwr ok有没有啊,不要动不动就干桥啊

网友:
首先看看神舟的主板是否有电容鼓包的,其次再刷个BIOS试试

网友A:
神舟的BIOS 不好找吧?

网友:
说通病呀,就是喜欢鼓电容易,其它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看RSMRST

什么是RSMRST?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舟的BIOS 不好找吧?

神舟有个官网是专门下BIOS的。

http://kfgl.hasee.com/lookup/bios/index.asp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神舟的BIOS 不好找吧?

直接百度ha-bg1 第一个就是神舟的BIOS官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直接百度ha-bg1 第一个就是神舟的BIOS官网

好牛X 这也行。能解释下ha-bg1代表什么含义吗?

网友:
你去看我发的帖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4216658          就知道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牛X 这也行。能解释下ha-bg1代表什么含义吗?

哈,HA-BG1是神舟某一款台式的主板,以前找过所以记得。本来直接发BIOS官网的,似乎在审核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