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 不能调亮度维修一例

楼主(2011-07-21):
型号:东芝M300
板号:TE1
故障:不能调亮度
客户拿来是换屏的,顺便叫我们帮他看看不能调亮度,当时就拆屏,在装屏,开机一看,是不能调亮度,当时以为是软件问题,装一个系统也是不行,然而就感觉不是系统问题了,然后就测量,发现都是3。3V电压,ADJ调节也是3V,开启也是3V,明显不对,调键盘亮度加减,没有效果,然后在拆机看看,里面也少不少螺丝啊,一看就是人家修过的,打开一看,发现真有人家修过的,没有修好,如图:

这个是烧了,所以他就直接把2、4脚和17、19相连,这样屏幕可以亮,但不能调节亮度,因为他是屏幕的主控电压,如图:
这样ADJ调节就没有了,那么肯定不能调亮度的,是怎么烧了,不知道,我是二修的,没有办法,先找一个接口换上,17和19脚焊盘都不行了,飞了两根线,在把接口换上去,然后还是不行,当时以为是他没有这个接口才这样弄,然后就开始查查,ADJ是由谁供应的,如图: ,R27没有打料,所以就不关于他的事,就看看这个信号CONTRAST,看看是通往那里,搜一下,结果看了是通往EC的32脚,如图:

量了一下没有电压,打阻止也不对,是对地的,这样一来明显就是他有问题了,直接干他了,换一个,在打一下阻止,有了,在上电电压也出来了,好像是2.7几V吧,然后在上屏OK啦,装机测试一下,可以调了,都正常了。次机器修复

网友:
这谁修的不给弄好、

网友:
上次惠普有台机器,屏线没插好的话很容易把这个信号烧掉,这个信号是直接有显卡给的,上次让徒弟换屏,换好没有背光,后来查到显卡,屏背光和亮度调节信号直接通到显卡,没办法直接飞了个3.3V过去,有背光了但是亮度不可调了,这个信号旁边刚好是19V只要一不小心把针插弯就会导致,无背光或者不能调节亮度了!

网友:
估计上家也是没有这个IC了,一般调节明暗度很少有客户用到,感觉。

网友:
这个亮度调节应该是还好修的。不过一些人都是为了不拆机省事,就直接拉个屏上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