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屏啊 怎么办啊

楼主(2011-07-22):
蓝屏报错0x0000000A 什么问题啊 是没有系统的机 进pe就蓝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高手指教一下啊
问题
蓝屏

网友:
换一下内存看看

网友:
换一下内存

网友:
换内存,怀疑南桥

网友:
换内存,硬盘各试一试。

网友:
不错,现在这种内存引起的蓝屏 很多

网友A:
建议先换内存试试

网友:
换块内存试试

网友:
检测一下硬盘看看有没有有坏道!没有的话换内存就行!

网友:
对于蓝屏 我都是先软后硬 当然先换内存试过之后

网友:
换完内存再重装系统。。。。。。。。。。。

网友B:
换内存试 进PE都蓝屏 一般都是内存问题

网友:
电容有没有鼓包啊?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 以上办法都用过了 没用啊

网友:
那楼主你得从软到硬全面性检查一次了。

网友:
学习了,
这么多人都认为内存可能有问题啊

网友:
对头,先软件后硬原则

网友:
把CPU DDR那些硬件先排除先
然后再查主板问题

网友:
笔记本还是台式机,换内存,测硬盘

网友:
换内存,看下,还不行,就再装下系统。。

网友(2011-11-01):
我今天接了一款sl410的机子  ,刚开始是打不开网页 ,,我做完系统关机时就蓝屏蓝屏报错0x0000000a   ,我换内存  硬盘多不行 ,,做win7也不行    没办法我做了一个纯净版的  ok   le

网友:
真接换内存就知道什么问题www。bozhu.info:贝佳斯,www。qq86.info:安娜苏,www。12677.info:粉底,www。12688.info:美白,www。12699.info:面膜,www。mmeee.info:洗面奶,www。cc163.info:补水,www。pplove.info:电脑常识,www。jobaby.info:互联网,www。xman8.info:微软专区,www。sanboy.info:手机,www。ongou.info:MP3MP4,www。baime.info:数码相机,www。3pguan.info:操作系统,www。1pptu.info:软件,www。wytpp.info:硬件,www。goopp.info:编程,www。ktops.info:多媒体,www。caojies.info:电脑安全,www。caoojj.info:网页制作,www。kaoxx.info:资源共享,www。daimaz.info:笔记本电脑,www。mingxx.info:通信网络,www。kkmms.info:其它数码,www。lsand.info:购物,www。fengkk.info:生活百科,www。880wyt.info:烹饪美食,www。168wyt.info:减肥瘦身,www。kfour.info:美容美发,www。sehhh.info:品牌服饰,www。knoss.info:旅游,www。wangcha.info:交通驾驶,www。ggods.info:购车养车,www。ddoss.info:装饰装修,www。bosskof.info:购房置业,www。eeccs.info:家用电器,www。sougos.info:酒水饮料,www。gdoos.info:保健养生,www。90hhs.info:恋爱,www。biemowo.info:朋友,www。qqkuang.info:婚嫁,www。canno.info:家庭生活,www。kaikaixin.info:两性生活,www。momoo.info:孩子教育,www。subub.info:怎么样

网友:
不好说,一个个换着试吧。。。。。。。。。。。

网友:
  你去BIOS里面看看 找到 [AT-CONTROL.MODE] 换成COMPATIBIE  看看,我看师傅遇见你说的这个问题就是这样搞的,要是行了的话,给我说下,我看管用不

网友:
南桥问题吧

网友:
排除兼容问题

网友:
BIOS设置里边把硬盘格式改下试试在进

网友:
只有检测下了 这个不好说的  问题有可能是很多引起的

网友:
换个硬盘做系统 做完了 再换内存.........

网友:
要拆机看了!!

网友:
换内存试试,一般是内存的问题,还有就是装下系统有时也会好的。

网友:
把内存条拔掉 擦擦金手指再插上试试`

网友:
额,都认为是内存问题,楼主又说不是,有点懵了。

网友:
把硬盘拔掉 再进PE看看还蓝屏不 这是很重要的一步 后边不说你也知道

网友:
换一个pe就好饿

网友(2013-03-06):
硬盘和内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