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雷倒了、什么问题都可以照成!

楼主(2011-07-22):
收到几台被雷到的本子。hp4411S、511这两台的问题都一样网卡都坏了、 不触发、开机脚PWR_SWIN#_3正常有3V电压 这个PWR_SWIN#_3到Q77(Q77正常) 经过Q77到南桥触发时有高低电平变化说明这条线路没问题,查到SB触发的时候发送的开启信号没有电压SLP_S3#_3R、SLP_S5#_3R {SLP_S4#_3R(给待机1.8做开启信号有电压)}
查到此问题后更换SB故障解决、触发开机了、但是511机子的摄像头、跟光驱都不能用了我想一定是SB挂的时候连它俩一块烧了呵呵、还有个lenovo E42L 能触发不开机网卡拆掉测试OK开机了其他设备都正常、

网友:
这是雷劈了吧。有些时候碰巧了问题好大的。有些时候一个网卡芯片而已。

网友:
呵呵、雷的作用不少啊可以使做维修的赚钱呵呵、

网友:
被雷击了呵呵、最近打雷打的厉害

网友:
前段时间接了台旭日C460挨雷劈的,网卡 南桥 独立显卡都被打了个洞。。。

网友:
被雷到的问题非大非小.都是凭运气收啊

网友:
我遇到过HP515的被雷劈了换了我6.7个了才好,搞得我晕的要死!!!唉  HP啊

网友:
呵呵,这个确实没办法

网友:
雷辟的机子问题 真的是可大可小不过最多的就是网卡芯片

网友:
sw呵呵,这个确实没办法

网友:
人为都还说得过去,你说天灾那就没办法了,那就要看运气啊

网友:
运气不好坏一大片

网友:
不好休呀,不好休

网友(2011-08-25):
我的运气不好,这台4411的,网卡和南桥挂了,换了还是不开机。3V 5V都有,就是开机无反应

网友:
雷击过的就看你运气了  仔细找找

网友:
看来雷电是危险的好伙伴啊。维修也要变成靠天吃饭的行业了。哎。

网友:
哈哈.楼上的话一点不假.今年被雷打坏的特多.

网友:
大雷嘛··网卡坏的多···换个网卡··或者买个外置的···就解决了撒

网友:
咱们感谢上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