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一千主板TA079 令人费解的问题 探讨一下

楼主(2011-07-22):
接手一块TA079主板,到手开机绿灯闪一下就灭,测了一下,没发现开路或短路,试着换了IC7001模块,机器能开机背光亮,不进系统,无画面,无声音,不自动关机。

想着可能是刷机问题,直接上神电V7,格式化NADA,重建KEY,刷自制系统,一路OK。

刷完重启,有开机音乐声,读卡灯开始能闪,依然不进系统,背光亮,无画面,关机无反应,象是死机,长推关机过一会儿才能关。

没办法,用老版V3刷到1.5,开机有画面,但没进菜单就渐渐变暗,黑屏,背光是亮的,死机,CPU换过,故障一样,没用,

网友:
背光灯的电压不够,把那个主板液晶的保险直接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
吹一下光驱伺服ic

网友:
应该是摔过的,主板变形虚汗!严重的掉点

网友:
光驱IC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