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C-MX不触发

楼主(2011-07-22):
本人是新手,接一块华硕主板不触发,IO:W83627DHC-A。
测得电压
VBAT:电压3。15V
CMOS跳线上的电压3。0v
32.768晶振:波形正常
3.3vsb  :电压3.3V
PWRBRTN#:  3。3V
IO的PIN75:RSMRST#为3.3V
开关送出高电平给IO 68pin  0-5-0跳变正常
67pin发送低电平脉冲给南桥  3.3-0-3.3 跳变正常
73pin接受到南桥送出SLP-S3# 为0V不跳变,挑起IO73脚。电压还是为0。
强制短路电源绿针,南桥一点不热。

请问各位师傅,此板有没有可能是南桥问题。谢谢

网友:
可能性比较大啊,电池放下点试试看

网友:
关注中。
其实看楼主的测试结果,桥的概率非常大

网友:
南桥工作的五大条件还没有满足,还有一个条件,如果不行话,刷BIOS。

网友:
这还是南桥的问题啊  换南桥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换一个吧。

网友:
测USB 对地阻值,看看南桥具备各种开机信号,电压没有

网友:
建议换晚IO不行再换桥

网友:
谢谢各位,已经给用户换了新板,本人也觉得是南桥的问题,家里有南桥芯片和刚刚买了迅维的BGA工具,本该换上去试试,可是问题在于BGA返修台不会用.等会用了再换一下试试,到时能好是还不好,都会再次发表回复,表示对各位回复的师傅道个谢.

网友:
查一下南桥的工作条件了,那个RSMRST信号,难查点,

网友(2012-08-12):
但 我的板子 是73有高电平 5V  但是触发没变化。。。IO坏?

网友(2014-11-11):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