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明基G900WD显示器的电源板的图纸,分享一下吧!

楼主(2011-07-22):
谁有明基G900WD显示器的电源板的图纸,分享一下吧!有几个件给击掉了!

网友:
这个电源板与驱动板相连的线,是 不是有一组是3.3V的电压啊?我想用通用板改装一个,但是原来的板上面的连接的地方没有标注这些信息的。。。

网友:
和明基17寸电源是一样的,都是用1200AP40